楼主(2010-01-06):
另外我程序里VD424要和OP做变量,那么我在OP里选择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A:
REAL或者DINT数据类型
浮点数或者长整型

楼主:
VD424是计米显示,我现在用得是长整型,但程序里监控计了300多米,可显示460多米了。

网友B:
不会吧用实数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424是计米显示,我现在用得是长整型,但程序里监控计了300多米,可显示460多米了。

当使用整形数运算时,请注意由于四舍五入带来的误差累计,如5*5.7=  浮点数运算为28.5,而如果数据类型为長整形,那么结果为29,由此就会带来运算误差。

楼主:
谢谢楼上高人,请接受小弟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