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0-01-06):
==触摸屏可否设屏保,或自动关机。各位请教了!

网友A:
自动关机的没有,屏保还是有的,即使没有屏保的机型,写个屏保出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自动关机好象是没有

楼主:
我用的是海泰克,在菜单栏找不到有这个功能的,请问怎样屏保怎样编呢?谢了

网友C:
可以和PLC配合,让PLC停止运行,那屏就不起作用,相当于关机

网友D:
海泰克好象是默认的屏保时间.

楼主:
哦,谢了!但是PLC是要全天候处于运行状态的,触摸屏只是有时候用来查看一下运行的状态,和调整一些参数。没必要经常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了!但是PLC是要全天候处于运行状态的,触摸屏只是有时候用来查看一下运行的状态,和调整一些参数。没必要经常开

你那个海泰克不能关闭背景灯,如果一定要做屏保的话,那么直接切换到黑色背景的画面。

或者为你的触摸屏线路上安装一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关掉好了。

楼主:
哦,好的,我试一下。谢了

网友E:
不过现在我们出现了这个问题,屏保时间太长或不屏影响寿命,总屏保不利于观察。

网友F:
有屏保,没见过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