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楼主(2010-01-06):
那位大侠会维修氩弧焊机啊!
故障原因:手工焊接时实际焊接电流比给定电流小很多
焊机型号:WS300
厂家是深圳市瑞凌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A:
你看一下,是否缺相

网友B:
查一下频率控制部分。

网友C:
是大是IGBT有问题啊!

网友D:
看一下可控硅、可调电阻。可控硅损坏的几率大些,比较贵吧,好像二手拆机的都要50米

网友E:
打电话咨询售后服务就ok了,我就这样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