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最近遇到一台大陆线割机,手动能切割(X   Y)轴都能控制,点自动切割却不能切割(X  Y)轴都不走刀。

网友A:
往往一台机器不工作原因太多了,修线切割我不是特别的在行,主要是修得不多。
继电器板上的有一个小中间继电器在按下自动以后吸了没有。这个信号是由高频板那边发过来的一个控制信号。这个要查图纸才知道线号,每家的机都不一样。
如果按下自动启动,有高频放电。这说明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如果高频没有电,可能原因就在这里。
自动启动信号没有。如按钮开关、继电器、插头上松动、插头掉线等。
驱动板坏了,这个只有更换了。一般不是内行就不好修了。

楼主:
谢谢了!你讲的我看过!点自动高频有,就是(X,Y)轴不能移动

网友B:
查取样电路,单板机没有收到取样信号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理,可先查取样信号部分;
我也许多年没做维修了,对新机床不了解。

楼主(2010-04-02):
谢谢你,非常好的提示

楼主:
讲得非常的好,谢谢了!

网友D:
先确定步进电机走不走,要

网友E(2013-01-06):
我也同样的问题,不知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