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0-01-07):
有一75KW的电机:  空开250  ,  接触160, 3个,   主线50平方,   接电机的是两条35平方的,  这样配至可以吗?  星三角起动

网友A:
启动没问题,具体要看你的负载类型

楼主:
能安全运行把?

网友B:
最好把接电机的35平方电缆换成50的

楼主:
你是胡扯的  5楼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C:
可以,应该把接触器在放大一点。

网友D:
二楼和八楼说的对,导线可以,空开也可,接触器的电流定稍微小了点,。

楼主:
不小把  他起动完两个是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75KW的电机:  空开250  ,  接触160, 3个,   主线50平方,   接电机的是两条35平方的,  这样配至可以吗?  星三角起动
是三相380V的吗?如果是的话,额定电流大概在150A左右,160的接触器小了点,后面讲到2条35平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2条,而且没说明是什么线,铜的还是铝的。

楼主:
铜线3相的

网友D:
35平方的接主线小了,但控制电路没问题。50平方的接电机也没问题。就是接触器定额小了。呵呵

网友F:
呵呵,你的配的还行,就是接触器小了160A的小。建议你选250A的接触器。

楼主:
14楼我怀疑你眼睛有问题

网友G:
空开,线都可以,其中短接的接触器不小,运行的那两个就有点小了。

网友H:
接触器换200的好点

网友I:
接触器小了点,启动但是可以使用

网友J:
就是接触器小了160A的小。建议你选250A的接触器

网友K:
建议换成200的接触器

网友F:
我没有听过有200A的接触器,有谁用过啊?

网友L:
可以用的,星三角启动电路有2种接法。具体你网上找下。就是有2个接触器都直接接电源线的。 不是一个接触器做主电源开关的那种。

网友M:
同意24楼,我给别人装的星三角都是这种型式。

网友N:
75KW的额定电流应该是140左右,按你的启动方式启动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乘6倍除1.732,启动电流大约为490个电流;你的启动时间我不清楚是多少?如果小于30秒的话,就应该没问题。如果启动时间大于30秒的那就不好说了。
    我个人的建议你把启动用的那个接触器换成250A的。运行的就不用还了,因为运行起来时两个并起来的。

网友O:
如果起动负荷轻的说也没关系!最好主接触器换大点,Y点的接触器换小一点的

网友P:
可以都够大
两个160A 的接触器分担150A 的电流,可以,150/0.6A每个接器的电流及导线的电流所以可以

网友Q:
10楼说的对,接触器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