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我想自制一个升压变压器,初级电压0.7V,初级电流100mA,次级电压9V,次级电流50mA,用EE13型的骨架,铁芯横截面积为0.25平方厘米。请教高手,初、次线圈的匝数和初、次线圈的线径。我自己试绕过几个,发现次级电压都可以到9V,但一接上负载(LED),灯非常暗,而且电压下降至1V多,我想可能是次级输出电流不够大,请问该如何提高次级输出电流。欢迎专业的变压器厂家的工程师和我联系,我想自己做好几个样品后,再下单批量生产。我的邮箱shenglidianzhi@sina.com

网友A:
你的初级电压不够吧,什么电源那么低。

网友A:
0.7v可以直接驱动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7v可以直接驱动led。

不可以!LED是电流型器件,其压降高达1.7~1.8V,换句话说,低于此电压,是没有电流通过的。

网友C:
学习中.........请多多指教

网友D:
0.7伏电压太低,你的电压和电流也不成比例。

网友E:
主要是变压器的容量小了(初级应该大于或等于次级)。

网友F:
0.7V,100mA的一次侧变压器,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只有0.07W。升压到9V以后,最大也只能带8mA不到的电流。再算上你线路上的损耗……不知道你的负载有多小,建议你把变压器输入功率调大,否则肯定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我印象中1W的LED灯已经很小了。而你这种变压器100个,也只能带7W的灯。给你发了邮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G:
接LED,是用于指示还是控制。
   不知用电子升压电路或放大电路是否可以;印象中有直流1.5V点亮LED的,具体不记得了,不过灯是闪烁的。

网友A:
你的led是信号指示的话,可以用直流放大电路来驱动。

网友H:
变压器不是功率放大型器件!它的输出功率不可能大于输入功率,所以说要是你的次级电压可以达到9V你的输出电流会远小于50MA

网友I(2010-03-07):
输入输出功率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