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小虾最近用FX2N-485BD通讯板和智能仪表进行通讯,在线监控该仪表的设定值,使用的是modbus asci 模式通讯协议,通讯参数是:停止位/数据位/校验/比特率=1/7/偶/9600,校验码为LRC方式;RS D10 K17 D50 K17指令把数据发出后(秒脉冲:上升沿准备数据,下降沿发送),接受的数据不太正常:设定值能按照预期显示出来,但每到第七次设定值瞬间变成256后又回复正常,不论我如何改变设定值,监控数据都能随之改变,但每到第七次256会始终出现。如果设定值为50,数据显示为50,50,50,50,50,50,256,50,50,50,50,50,50,256...,如果设定值改为100,数据显示为100,100,100,100,100,100,256,100,100,100,100,100,100,256...如此规律性出现的问题很奇怪,请路过的各位高手指正(256出现的时间极短,PLC内部我只更改D8120的数据其他都是默认值,由于智能仪表为二线制是故485BD RDA和SDA短接,SDB和RDB短接,把通讯速度改为19200效果一样)

网友A(2010-02-16):
不大会,帮你顶顶

网友B(2010-03-23):
说的不清楚,你先看D50——D66返回的是否正确,默认的M8161不用应该是8位的,256就是0,看那17个返回字节,如果正确就是解码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