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我们厂有一条焊接自动线,车架线体是用300PLC控制,输送车架部件的是用200PLC,300与200之间都有以太网控制模块cp243-1来连接,我想问的是300与200之间通讯的数据是存放在哪里?怎么样才可以看到.我在300的软件里和200的软件里都找不到,大家帮忙看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00的cpu用300的MPI编程线可以连电脑吗?

网友A:
你需要找到S7-300中用于以太网通讯的FB或者FC块,查看链接地址状况。

原装用于S7-300的USB编程电缆可以对S7-200系列编程。

网友B:
S7-300的USB编程电缆可以对S7-200系列编程.我以前试过,好像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