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维护仪器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一.维护仪器时应遵循一次规则
   当系统出了故障,你可以试探性地改变某些状态,一次可以改变一个参数。例如,限制色谱峰脱维的问题,可以依次改变流动相,换保护柱,换分析柱等。做一些简单的改变步骤,也许就能解决问题。

二.维护仪器时应遵循二次比较规则
   在动手检修之前已经明确了故障所在,或者已经确定了解决故障的方案。换句话说,动手之前已经找对了解决办法。例如,在进样过程中发现内标物的峰值变低了,可以重复进样看看重复性如何,如果是偶然变低,是否是定量管里进了气泡。这个规则可用于考察系统改变后的情况。更换了流动向后在正式进样前可以进两次标准品以检查保留时间的稳定情况和色谱峰的稳定性。在梯度洗脱中如果出现了多余的峰,可以空载梯度洗脱一次(真的有问题吗?),用此规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改变,尽快确定纠正措施。

三.维护仪器时应遵循取代规则
   用好的部件换下可疑的部件,是查找故障的最好方法。如果你怀疑检测器引起了噪音,就换一个性能好的无转子硫化仪检测器。如果故障被排除了,就说明换下的检测器有问题。这个规则应用的规模有大有小,可以从换整个部件到换印刷线路板上的集成块。

四.维护仪器时应遵循换回规则
   这个规则和取代规则一起运用,好部件取代了溶体流动速率测定仪可疑部件后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应重新换上原部件。这样做的维修费用最小,也防止了用过的部件积压下来无转子硫化仪。这条规则仅适用于单一的故障。换回原则不适用于以下的情况:
   (1)在取下时新部件已损坏(如泵密封垫圈);
   (2)部件价格低(如柱内衬过滤片);
   (3)重新装上原部件要冒损坏的风险;
   (4)定期更换的部件。

五.维护仪器时应遵循参考条件规则
   通常有两种参考条件:①标准参考条件;②试验参考条件。
   标准参考条件也叫标准试验条件,是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都易于验证的条件。用该条件所测得的数据有助于识别实际试验和系统间的问题。如果在某试验条件下系统压力升高,而在标准条件下压力正常。这说明溶体流动速率测定仪系统异常是由实验室的变化所引起的。下表列举了启用新色谱柱是的标准试验条件,在使用过程中也可用此标准试验条件检查系统的情况。

文章来源:http://www.zkyb18.com/Technology/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5

网友A:
好贴,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B:
经验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