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0-01-07):
请教各位高手,谁接触过采样电阻?就是能把电压采样后,把信号给触摸屏的。

网友A:
触摸屏也可以接收电压信号吗

网友B: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等答案!

网友C:
听说过这个名词,采样电阻加在线路上,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比如现在有一个照明回路,那么我在这个回路里串接一个电阻,电阻上就会产生电压,那我就能通过显示出来的电压值,知道线路中的电流值,从而对回路经行控制。
一般情况下电阻应该是比较小的,否则会增加回路电阻。对测量结果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