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求教,欧姆龙PLC中使用什么指令判断D区中一个字中某一个位的状态,判断是1还是0,作为条件,接着执行下一步指令。

网友A:
将这个D区的数传送到继电器区,然后进行表格比较。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但是我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将D区的值,传送到W区或I/O区,然后看其位的状态即可。

楼主:
请问没有指令能够直接测试对D区中的某一位的状态吗?

网友C:
应该没有,你只能把D去的值传到可以进行位寻址的字中,然后利用移位和循环来判断,哪个位为0或者1。

网友D:
我是这么处理的:比如判断D0000的第三位是1还是0,先用ANDW D0000 #4 D0001,把结果输出到D0001,再用= D0001 #4输出,如果是1就有输出,是0就没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教,欧姆龙PLC中使用什么指令判断D区中一个字中某一个位的状态,判断是1还是0,作为条件,接着执行下一步指令。

去看一下TST(350)与TSTN(351)指令就知道该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