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没做过实际项目,所以这个问题我有点晕,请大侠们解惑

plc输出两个端子,一个端子输出脉冲信号,一个端子输出方向控制信号,
还是说只须接一个脉冲输出端子,而方向由SPED指令的第二个参数设定??

网友A:
要看你的伺服上如何设定,是脉冲+方向信号还是设置为正反脉冲。

网友B:
楼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伺服上如何设定,是脉冲+方向信号还是设置为正反脉冲。

Regards

正反脉冲必须由2路脉冲输出来控制转向吗?

“一般脉冲控制的伺服有以下3种方式正反转: a.2路脉冲,某一时间就一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反转。 b.2路脉冲,同时输出,但是脉冲时间差半个周期,频率相同,靠判断“相位差”对应正反转。 c.就是最便宜的1路脉冲控制转速和加减速,另外1路开关量高低电平对应正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想问的是:正反脉冲的方法是否必须2路脉冲输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伺服上如何设定,是脉冲+方向信号还是设置为正反脉冲。

 Regards

 正反脉冲必须由2路脉冲输出来控制转向吗?

“一般脉冲控制的伺服有以下3种方式正反转: a.2路脉冲,某一时间就一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反转。 b.2路脉冲,同时输出,但是脉冲时间差半个周期,频率相同,靠判断“相位差”对应正反转。 c.就是最便宜的1路脉冲控制转速和加减速,另外1路开关量高低电平对应正反转了。”

楼主需要加强祖国文字的理解能力。

a.((((2路脉冲)))),某一时间就一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反转。 b.((((2路脉冲)))),同时输出,但是脉冲时间差半个周期,频率相同,靠判断“相位差”对应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伺服上如何设定,是脉冲+方向信号还是设置为正反脉冲。

  Regards

  正反脉冲必须由2路脉冲输出来控制转向吗?

 “一般脉冲控制的伺服有以下3种方式正反转: a.2路脉冲,某一时间就一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反转。 b.2路脉冲,同时输出,但是脉冲时间差半个周期,频率相同,靠判断“相位差”对应正反转。 c.就是最便宜的1路脉冲控制转速和加减速,另外1路开关量高低电平对应正反转了。”

楼主需要加强祖国文字的理解能力。

 a.((((2路脉冲)))),某一时间就一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反转。 b.((((2路脉冲)))),同时输出,但是脉冲时间差半个周期,频率相同,靠判断“相位差”对应正反转。

Regards

嗨,咱不是新手嘛,网上查的资料总觉得不可靠,还是从大侠亲口说出来的心里才踏实

楼主:
接着提问题

我现在用100.00端子输出脉冲,100.02端子作为方向信号,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

用SPED+INT指令实现的话,请问如何在程序中控制100.02端子的输出呢?是改变SPED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输出模式)实现吗?
还是说触发SPED指令的同时,触发100.02端子输出?

望大侠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