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AB Powerflex700变频器
停止运行若干天后,检查发现变频器无电压输出。
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入电压正常/380V;整流后直流电压也正常/约520V;逆变器貌似正常,三相输出端和直流端间电阻一方向开路,反向2.6千欧,且三相平衡。
启动变频器有频率但没有输出电压(实测),无论是否连接负载均无电压输出。奇怪的是变频器参数“输出电压”项中显示有输出电压,而且数值也比较合理220Vat 30Hz.
请问专家这是何原因。

网友A:
1\检查驱动电路的输入侧5V供电回路;
2\检查CPU与驱动电路之间的信号传输通道,多由反相或同相驱动IC电路构成.
3\检查下三臂IGBT驱动电路的供电,三者可能共用一路电源,此电源异常.

网友B(2010-03-09):
直接更换主板可以尝试一下,我刚在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同一种变频器,不过电流没有输出,更换了新的主板后恢复正常

网友A:
2\检查CPU与驱动电路之间的信号传输通道,多由反相或同相驱动IC电路构成.
这部分电路在CPU主板上.

网友C(2010-06-17):
更换I/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