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灭弧器

楼主(2010-01-07):
为什么在接触器线圈上并联上一个交流灭弧器,这个交流灭弧器其实就是个电容,查看了相关资料 意思是改善电弧 吸收火花。他怎么实现的。还有电动工具上也有灭弧器。 他怎么能吸收火花呢??请知道的师傅指教!说出它的原理怎么吸收火花?

网友A:
是不是吸收过电压?

网友B:
RC吸收火花电路是利用了电容器的特性,即没充电的电容器在刚刚接通电源的瞬间相当于短路状态;而电容器两端电压的建立是由于电荷充入的结果。因此在电路换路时(触点接通或断开),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因而延迟了自感电势形成的时间,并且把自感电势基本上限定在交流电压输入范围内,如果RC与触点并联时可使电感中的能量不通过触点而通过RC。

网友C:
他是保护其他用电设备的
因为线圈在断电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并上灭弧器后,他会吸收那不分电压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2010-08-12):
应该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的,成为RC吸收,又叫灭弧器。

网友E(2011-11-02):
三楼所言解开了我的疑团,正在困惑图纸上的那个灭弧器呢,开始都不知道那东西的干啥的,还是群里的大师指点,才知道那个三个RC就是灭弧器。三楼讲解的很详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