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请教下各位师傅:FX0N的10毫秒定时器是那一段?由于找不到0N的手册,不知道T多少是10毫秒的!谢谢!

网友A:
我也没看过这手册,但你可以参考FX1S的,然后连上PLC,用个小程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三菱FX系列中10ms定时器为T200-T245共46个,设定值为:1-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