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本来光电开关靠着超小型,可在狭小空间安装。
● 不受探测物体本身色彩的影响,优质的探测能力。
● 不受背景物的影响。而且触点寿命长等优点 备受欢迎。但是最近我发现了个令人头痛的问题:1  当光电开关上面有灰尘时就会误动作而(由于我公司大多是由光电开关控制的PLC输入端,所以不便挨个擦拭,那样有时也会人为的误动作。而且有些在隐蔽处)2当有一只苍蝇飞过也会误动作,而且这个现象还经常存在,实在没办法啊,总不至于专门弄几个驱赶苍蝇的人吧

网友A: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也是没想出太好的方法。

网友B:
我就搞不懂需要用这么超灵敏度红外的设备,怎么就建不起一个无尘车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搞不懂需要用这么超灵敏度红外的设备,怎么就建不起一个无尘车间。
没错,百级净化间就行

网友D:
好多光电开关都能调节灵敏度,把它调大点试试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调下灵敏度试下!

网友F:
没有用的,光电开关不可能忽略苍蝇的

网友G:
安装一个护罩,灰尘会好点.
苍蝇,你就得想办法灭掉它.

网友H:
楼主是不是地下非法加工车间啊?怎么连苍蝇都这么多啊,不过灵敏度调一下也可以试试看,我有个疑问是有什么东西会吸引苍蝇一次又一次要飞到这个上面呢?

网友I:
我猜很可能是食品加工的。让一个苍蝇从这么小的感应器上飞过,而且还是经常发生,估计苍蝇肯定特多,那就只有2个地方,第一是跟吃进去相关的,第二是跟拉出来相关的。
↑玩笑
一般的食品车间,苍蝇蚊子等昆虫的防护肯定要做好的。一般出入口安装一个风幕,防止苍蝇进入。
另外,感应探头安装时,尽量朝下,使灰尘不容易累积。

网友J:
有苍蝇!感觉象农庄的控制系统。

楼主:
环境是很好只是光电开关上有碳化硅棚板(是陶瓷公司的烤花车间,车间内温高且有花纸味所以秋季苍蝇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