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参数

楼主(2010-01-07):
公司尾气风机改造为PID闭环控制,功率37KW,转速2935转/分。望经验的老师推荐参数?

PID参数中是不是P越大,阀门或转速反应越快;
I越大,反应越慢。

网友A:
1.被控参数是什么?控制手段是什么?
2.p越大则精度低,系统反应慢;I 越大则长期偏差大调整时间长。但不是这样简单的关系就可以调好,必须知道系统的增益(特性),惯性和滞后特性等。

网友B:
最近我也有个工程部分功能和你讲的这个工程有点相似,不过我的这个工程最近还没下来,要不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JUNWEI_121@163.COM

楼主:
控制参数:恒压控制。利用差压变送器,-1.9KPa左右;
控制手段当然是变频控制风机转速了。
以往在公司做PID控制也不少,往往都有历史曲线、实时曲线,PId参数还好调。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从面板电流或转速反应来摸索,所以不知那位大侠有类似控制的成熟参数。

楼主:
哦,没有瞧清楚。是利用变频器控制,调整风机转速。而不是调整阀门开度。

网友C:
你是用PLC的PID还是用变频器的PID呀。

楼主:
变频器
西门子MM430

网友D:
学习中!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