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如题。一个开关,按一次,第一个线圈动作,按第二次,第二个线圈动作。。。。。。。以此类推。。。。。。
在线等。。。。。。。本人初学。。。。。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用下面这个指令实现
将X0的状态移到M0开始的辅助继电器中去,用M控制动作

楼主:
omron的啊,就是没有找到计数器之中的数据指令和比较指令怎么结合的。只找到松下的。郁闷。。。

网友B:
楼主的要求用移位指令做简单得很!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做出工步图后,使用SFT加上H区,可以很方便的完成你所说的要求

网友D:
是啊,用SFT指令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