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B2卡

楼主(2010-01-07):
我们的机器用到安川G7系列电流矢量型变频器,功率最小的2.2KW ,最大的18.5KW,均配有PG-B2卡.电机都是ABB的。编码器是4根线的,好像是欧姆龙的(没有拆开电机罩看过),棕正,蓝负,黑是A脉冲,白是B脉冲。其中棕,黑之间,棕,白之间,要分别串一个680欧的电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串电阻,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啊?是不是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我看了下PG卡的说明书,上面说PG卡的工作电压是12V。

网友A(2010-03-12):
如果接了正,那么这个编码器输出是NPN开集电极的,应该是上拉电阻,但是PG-B2内部也有上拉电阻的,我认为不加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