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电压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侠:
    变频器面板显示电压时根据V/F换算来的还是实测得来的?

楼主:
面板显示的输出电压,不是输入电压。

网友A:
输出电压显示,可能是根据输出PWM波,及输入电压,间接推算所得.
但见过富士变频器,是有输出电压检测电路的,其它变频器,还未见过.

网友B:
输出电压显示,变频器一般输入电压不显示,自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