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各位大侠:
    变频器面板显示电压时根据V/F换算来的还是实测得来的?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显示应该是传感器检测后计算的。是实际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显示应该是传感器检测后计算的。是实际的电压。
  有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网友C:
实际电压,变频器测量的电压还是有准确性的

网友D:
变频器测量的电压还是有准确性!我那福禄克的表测过和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压很接近

网友E:
计算得出的呀

网友F:
显示的直流电是检测出来的
输出的交流电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C:
这个电压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