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故障

楼主(2010-01-08):
请各位师傅帮忙,本公司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不能正常始用!故障原因:切割时不能起弧,其它都正常!

网友A:
检查是否高频

网友B:
接地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没有高频火花,---火花隙表面氧化造成间隙不准,用绸布或细油石打磨火花隙表面,出去氧化层,调节火花隙触头,使触头位于同轴面上且间距在3---5毫米。检查高频变压器,检查对应的原件是否有损坏。有的话与以更换,
有高频但不起弧,检查变压器及整流管是否损坏,坏即换,应该就好了

网友D(2011-07-16):
不能引弧问题的解决!
您说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查
1。割枪是否损坏(枪体、电极喷嘴的质量)
2。设备是否缺相(缺线、交流接触器、变压器)
3。设备整流部分是否损坏(整流二极管或者模块是否损坏)
4。高频引弧部分是否正常工作(高压变压器、云母电容、火花放电器)
                                      http://www.cutting.cn   0519-8550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