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低浓度甲烷传感器,输出信号为:200Hz——1000Hz   对应的是0%——4%

我要在PLC内部检测这个范围,到达1.5的时候报警,请问三菱PLC上怎么应用?输出这种信号要加什么模块?

我把说明书上有的都写上哈!

输出频率模拟量信号:
a/频率范围200Hz ——1000Hz;
b/脉冲宽度大于0.3ms,高电平状态时的电压不小于3V,低电平输出状态时的电压小于0.5V;

能看出什么吗?

网友A:
高速计数
这信号是什么形式的,差动?

网友B:
低浓度甲烷传感器,输出信号为:200Hz——1000Hz   对应的是0%——4%。
请问:传感器输出的频率信号是什么形式?脉冲吗?

网友C:
3楼4楼都讲到了,要搞清楚输入信号是什么形式的。根据传感器的输出结构来处理。
另外,200-1000HZ,控制0-4%的浓度,那就是说,输出频率达到230HZ时,就报警了。范围设置的是否合理。

楼主:
对了,错了,应该是1.5%的时候报警,哈哈,不是0.15~~!

我已经改过上面的信息!

网友C:
这个关于甲烷浓度的传感器好像你很早以前就提出来过了,可以的话,把资料发到我邮箱里,共享一下。
a/频率范围200Hz ——1000Hz;
b/脉冲宽度大于0.3ms,高电平状态时的电压不小于3V,低电平输出状态时的电压小于0.5V;
描述的是脉冲规格,用于判断这个设备输出脉冲的接收器是否能承载这样的脉冲信号。
据我所知,比较常规的产品都对电流电压进行转换,还没听说响应带电压的频率信号。频率信号通常都是开关量。通过对其单位次数内动作次数的测量来处理。

网友C:
KGJ15型煤矿用低浓甲烷传感器用于检测煤矿井下空气中的甲烷含量它是一种智能型检测仪表,能遥控调节零点放大倍数,非线性补偿等参数,具有精度高、稳定可靠、使用方便等特点。
1.防爆型式:本安兼隔爆型,标志“ ExibdI”
    2.测量范围:0~4%CH4
    3.测量误差:0~1%CH4     δ≤0.1%CH4
                  >1%CH4     δ≤真值的10%
    4.响应时间:小于20s
    5.供电电压:DC 6—18V
    6.供电电流:电流50 mA ( 供电电压为DC18V时 )
    7.传输距离:大于2km
    8.输出信号:频率: 200-1000Hz,0-200Hz,5-15Hz
                电流: 1-5MA,4-20MA
    9.遥控距离:不小于6m
    10.报警点:0.5 ~ 1.5%可任意设置(出厂设为1.0%)
    11.断电点:0.5 ~ 3.0%可任意设置(出厂设为1.5%)
    12.断电输出:电流5mA
    13.标定流量:200毫升/分
    14.外形尺寸:280×160×68;重量: 2kg
我想请问,那个报警点我应该怎么换算,假设我现在要输出的信号是4--20mA,然后用FX2N-4AD的模拟量模块,所对应的是0--1000的值,我怎么换算啊?是不是4/1000*传感器所读到的值啊?那个百分号,我怎么去看?
这个帖子是你很早的时候贴出来的,我有回复过。

楼主:
喔~~~!对的,我以前是发过的,电流信号的换算是一样的,是没问题了,但是,现在瓦斯传感器生产厂家只有频率信号,郁闷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我现有的资料,就是只有你看到的那么多了,哎。。。。

网友D:
输出是脉冲,具体的信号形式?

网友E:
利用高速计数器中断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并设定一个定时器为1s,定时到时:
把计数器的总数MOV 到D0;
复位定时器重新计时;
复位计数器重新接收计数;
+++++++++++++++++++++++++
D10=(D0-200)/200就是你要的0%--4%的值;(1.5%为500HZ)
可以编一程序CMP D0 K500 M0   (当D0大于500时M0=1,报警吧)
------------------------------------------------
输出信号跟随可以:用DA模块把D10的0---4%用你想要模拟信号输出(不太明白你说输出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在网上找了关于KGJ15的资料,应该是接电流,或者接频率的输出信号,而不是带电流的频率信号。不太清楚楼主姐姐这个东西的具体样子。能不能设置参数,或者说怎么设置参数。就按输出电流1~5mA或4-20mA接吧。然后通过模数转换来控制报警。

楼主:
姐姐也在收集资料啊,能用主PLC解决这频率信号最好啊,省得浪费一个4AD模块,不想用4AD模块啊,想用4AD-PT模块,哎~~~~~看来,我得上那厂家问问那东西输出的信号是不是脉冲还是啥,晕~~!

网友C:
姐,你可笨了!
有厂家在,询问是必须的啊,绝对要先问问清楚。
不想接电流信号的话,就接频率信号用。接到X0X1上去,然后计数,计时,换算成PLC能识别的频率。只要输入端能响应0.3ms就行了。

楼主:
嘿嘿,姐姐没怎么玩过频率信号,一点不怎么了解,呵呵~~!这不是上来向大家讨教了么,哎~~~这条路长而深远之啊~~!
用中断信号,会不会有测试不标准的时候啊?因为毕竟是瓦斯传感器,在矿井下测瓦斯浓度的,人命关天喏~!不过,我想也没有什么是100%的标准吧,呵呵~!

楼主:
如果真是用高速计数口的话,我如何才能知道输入端能不能响应0.3ms??

网友C:
输入端能不能响应0.3MS的信号,要看输入端的特性了。一般FX1S就足够轻松了

网友F:
按你的说法判断肯定是模拟量了。但是令我疑惑的是模拟量竟然还有脉冲宽度一说!
1,如果该传感器是数字量输出,那么要么该信号是NPN或者PNP,不过也不是开关量输出(开关量频率没那么大)。但是看你描述他的高电平输出不小于3V,这样就导致PLC接收不了非24V左右的输入,产商不可能设计出这种东西,跟市面上的控制器不兼容嘛。
2,那就应该是模拟量输出,但是你的0~4%却是与频率200~1000挂钩?模数转换模块要么是电压输入要么是电流输入,不应该是频率输入。
3,如果是电流输入的话,应该给个范围啊,不然你的0~4%跟谁乘积。
4,建议你换个供应商,买那种可以直接在传感器侧设置报警界限的,且输出为开关量的,一个模数转换模块也不便宜啊!省下来换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