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切割机故障

楼主(2010-01-08):
请各位师傅帮忙,本公司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不能正常始用!故障原因:切割时不能起弧,其它都正常!

网友A:
请参考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87106
查一下高频起弧电路。

网友B:
输出端[机内]串接了三只陶瓷电阻,应该有烧坏的,以前我经常遇见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