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数控系统参数是数控机床的灵魂,数控机床软硬件功能的正常发挥是通过参数来设定的。机床的制造精度和维修后的精度恢复也需要通过参数来调整,所以数控机床没有参数等于是一堆废铁。数控机由于数控系统参数全部丢失而引起的机床瘫痪,称为“死机”。“死机”固然可怕,若我们掌握了解决的方法和预防措施,问题就容易了。下面是针对FANUC OM系统出现“死机”情况的分析和处理。仅供从事数控人员参考。

一、引起“死机”的主要原因。

1、做DNC通讯中,在M51执行动作完成后,M50尚未解除M51时不能执行M30自动断电功能,否则会出现“死机”现象。
2、在执行M51动作,进行DNC通讯期间若断电,可能会出现“死机”。
3、在更换电池时,没有开机或断电,就会使参数丢失。若长期不开机,电池耗尽,也会丢失参数。
4、误操作,若同时按住Reset及Delete两键,并按电源Power ON,就会消除全部参数。
5、处理P/S报警有时会引起参数丢失。如:处理P/Sl01报警(DNC)执行中断共有三种方法。在前两种排除不掉报警时,必须要用第三种方法,而最后一种会“死机”。

A:① PEW=1
② Power OFF
③ 同时按Delete Power ON两键

④PWE=O
B:① PWE=1
② 参数901 =01000100改为0
③ 按DEL键
④ Power OFF
⑤ Power ON
⑥ 参数901 = 010001000
⑦ PWE= 0

C:① 备份所有PC、NC、DGN参数(会死机)
② Power OFF
③ 同时按RESET POWER ON键,PWE= 1
④ 输入900以上参数,输入NO.1-900参数输入DGN参数
⑤ POWER OFF
⑥ POWER ON
⑦ PWE=0(应按A、B、C序排除,若A、B都不能排除就只有用C方法)

二、“死机”后的状态显示

CRT显示屏上出现如下报警:

417# X AXIS DGTL PARAM 417#、427#、437#报警分别
427# Y AXIS DGTL PARAM 为X、Y、Z(或第3轴)马达
437# Z AXIS DGTL PARAM 参数设定异常
……
……

417#报警:X轴有以下条件之一,就会造成此警示。

① 在参数NO.8120的马达形式,设定指定范围以外的值。
② 在参数NO.8122的马达旋转方向,未设定正确值(111或-111)
③ 在参数NO.8123马达每一转的速度反馈脉冲数,设定0似下的不正确值。
④ 在参数N0.8124马达每一转的位置反馈脉冲数,设定0以下的不正确值。

427#:Y轴参数分别为NO.8220 NO.8222 NO.8223 NO.8224
427#:Z轴(OM)或第3轴(OT)参数分别为NO.8320 NO.8322 NO.8223 NO.8324

原因是所有轴的设定参数全部丢失引起各轴伺服报警。此时机床瘫痪,功能尽失。

三、“死机”的具体的处理过程:

如果机床出现“死机”,首先请与机床制造厂商联络。最好在厂方指导下排除故障,恢复运行。下面是本人实际遇到的问题及取得厂商支持的处理方法:

1、CLEAR(清除)剩余参数

同时按下RESET,DELETE两键,并按Power ON直到CRT显示屏出现版本号,且变换后才松开。

2、INPUT(输入)参数

选择MDI模式,翻开参数(PARAM)画面,按下急停,打开保护器,PWE=1,然后输入参数。输入方法有:MDI手动输入和DNC传输两种。

A、手动输入法:依照随机附的参数表一一输入所有参数

①所有PC,NC参数
②以上功能参数
③96N参数

B、DNC输入法:

1) 须先设定

①1SO=1
②参数2.0=1 2.7=0 12.0=1 12.7=0 50=11 51=11(停止位=2)
③参数:250=10 251=10 552= 10 553 = 10(波特率=4800)
④参数:900=00111001(OMC) =00111011(OMF)
⑤参数:901 =01000100 917=10 (画面出现选择条件时选Delete)
⑥参数:38.3=1(半键型先设为“1”,待读人参数后,再设38.3=0)

设定后,若CRT显示屏出现NOT Ready则不能传输,须重新设定。

2)输入操作:

①MDI模式下,执行M51(DNC开)翻开参数画面,同按下EOB、INPUT两键,CRT右下角出现“SKP”(标头)闪动。

②PC个人电脑准备好DNC通讯软件(如V24)设置环境参数:

COM1:BaudRate =4800
Parity =None
Data Bit=8bit
Stop Bit =2
Code=130
COM1:BaudRate =4800
Parity:None
Data Bit=86bit
stop Bit =2
code=ISO
Active Port=COM1

然后敲下“ENTER”键,此时机床CRT上“SKP”变为“INPUT”闪动,即为正输入参数中。输入完毕执行M50(DNC关),再用手敲人NO.9m以上功能参数。(请依照参数表)

③传输DGN参数翻开DGN画面即可。

④若有TAPE(纸带)方式,请从TAPE方式直接传输,方法同前所述。

3、试机检验各种功能和机床精度。

1)程序输入完后,先不要移动机床及执行M、S、T功能。
2)将参数:N0.508=0 N0.509=0 NO.510=0(X、Y、z轴原点补正)N0.700、N0.701、N0.702先设为为99999999。
3)做三轴的手动回零。
4)输入参数NO.508 NO.509 No.510(依照机床参数表)
5)断电后,再送电,再做手动回零(为防撞机,先将各轴移至中间位置)
6)输入参数NO.700 NO.701 NO.702(依照机床参数表)
7)此时完成全部参数设定。可以仔细检查各功能,是否恢复正常,检验机床各项精度。

四、预防“死机”和机床参数做备份的重要性:

数控机床的参数如此重要,一旦丢失会造成死机,严重影响生产。若请厂家来人处理时间很长,费用高,损失大。如果能及时快速处理,恢复生产,就可以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如何及时处理?只有认真做好以下预防工作:

1、随机文件附有参数表,一定要交设备部分妥善保管,机床编号要注明;即使用一型号的机床有些关键参数都不一样。
2、有DNC通讯软件的用户,可以将每台机床的各种参数,输至电脑作备份;并标明该机床的编号有参数类型。
3、对长期停机的机床应每周开2、3次两小时以上。严格按机床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和方法,更换电池,应选用高性能,高容量的电池。
4、在执行M51时,不能执行M30自动断电功能。经常停电的地区停电前供电部门应事先通知。
5、在机床出现P/S报警时需专职维修人员在场处理,严禁非专职人员随便修改参数。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可以预防数控机床参数丢失,虽然这种“死机”现象极少发生,且有偶然性, 但万一发生就会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预防工作必须要做好。若一时不慎而丢失参数请及时与机 床厂家联络,再结合维护说明将备份参数输入机床,即可恢复运行。

楼主:
没人看?是文章不好吗?

网友A:
顶一下,虽然我知道,但是还要顶一下,这个版块来的人少,别生气。

楼主:
呵呵,不是生气,而是觉得同行们来得太少了,看样子还得多弄点精彩东西啊。

网友B(2010-02-19):
好东西!我学下来!谢谢!

网友C(2010-05-26):
虽然还看不懂
但好东西与人分享
我来顶一下

网友D(2010-08-18):
好!
很好   啊

网友E:
很好的文章!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F(2012-02-27):
楼主,很好呀,请问你有POWER MATE E的资料吗?

网友G(2014-09-03):
大师 谢谢了 技术高手  可以加QQ吗 865395403  我也是从事数控售后的 可惜系统方面没有一个好的学习平台 一直处于门口状态  简单的还可以 复杂的就搞不来了 希望你能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