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转帖:作者:琛扬数控
开环控制(Open -loop control system )指调节系统不接受反馈的控制,只控制输出,不计后果的控制。又称为无反馈控制系统。在数控机床中由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组成。数控装置根据输入指令,经过运算发出脉冲指令给步进电动机驱动线路,从而驱动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这种伺服系统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所以一般仅用于可以不考虑外界影响,或惯性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经济型数控机床。

闭环控制(closed-loop control system)则是由信号正向通路和反馈通路构成闭合回路的自动控制系统,又称反馈控制系统。在数控机床中由伺服电动机、比较线路、伺服放大线路、速度检测器和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器组成。这种系统对工作台实际位移量进行自动检测并与指令值进行比较,用差值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定位精度高,但系统复杂,调试和维修困难,价格较贵,主要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闭环伺服系统相似,只是位置检测器不是安装在工作台上,而是安装在伺服电动机的轴上。这种伺服系统所能达以的精度、速度和动太特性优于开环伺服系统,其复杂性和成本低于闭环伺系统,主要用于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

举个例子

全自动洗衣机(闭环的) ,给洗衣机加水时,他里边有个红外传感器,扫描到水位高低,当水位合适时,洗衣机自动停止加水 。

若果是开环的洗衣机,那么水位的高低得要人来看,人觉得水位合适的时候就会动手关掉水龙头。简单地说也就是当反馈是人来判断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就是开环的,如果反馈是机器自己来判断的,那么这个系统就是闭环的。

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的优缺点?

主要从三方面比较:

1. 工作原理:开环控制系统不能检测误差,也不能校正误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合闭环控制系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外部扰动或系统内部变化),只要被控制量偏离规定值,就会产生相应的控制作用去消除偏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因此,一般仅用于可以不考虑外界影响,或惯性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场合

2. 结构组成:开环系统没有检测设备,组成简单,但选用的元器件要严格保证质量要求。闭环系统具有抑制干扰的能力,对元件特性变化不敏感,并能改善系统的响应特性。

3。 稳定性:开环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比较容易解决。闭环系统中反馈回路的引入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A:
我家的洗衣机老是出问题,一到脱水程序就不脱水,就停机。报故障。有时用重物压住盖子就行了。不知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洗衣机老是出问题,一到脱水程序就不脱水,就停机。报故障。有时用重物压住盖子就行了。不知怎么修。
据我所知,全自动洗衣机脱水时必须先检测脱水桶的桶盖关闭了没有,若桶盖是闭合的,则进行高速脱水;只要桶盖一开,保护电路马上起作用停止脱水。据我估计应该是对应的检测桶盖闭合的开关出了问题。(洗衣时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