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各位大哥;请问模拟量4—20mA的电流能用万用表来测量吗?(好像模拟量输出的4-20mA电流接往负载,负载主抗应大于500欧姆)
请各位大哥能够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网友B:
应该不可以直接测量,那就
短路了

网友C:
可以的,因为内部事电流闭环输出,不会短路的

网友D:
串上电流表就能测量了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留言,其实上面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了多位同事,但得到的结果是各不相同。

网友E:
要是不能测量,那怎么在现场判断变送器的好坏!!

网友F:
用万用表就可以直接量啊

网友G(2010-11-12):
用万用表毫安档串联就可以直接测量啊。
好像模拟量输出的4-20mA电流接往负载,负载主抗应大于500欧姆)--这句表述错

负载阻抗应该是小于500欧姆,

网友H(2014-10-06):
回复 网友G:
请问测量模拟电流输出的基本步骤是什么?选用负载电阻时是用水泥电阻还是功率电阻?

网友H:
这位仁兄,4到20mA模拟输出电流的测量问题解决了吗?求指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测量模拟电流输出的基本步骤是什么?选用负载电阻时是用水泥电阻还是功率电阻?
   小电流,电阻没多大讲究。
   电流表串联接入电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