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传动之星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让限流电阻断开的两个小继电器相继断开,之间相差5秒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那个线路图,大家再看看!!这是哪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继电器有问题,后断开的那个触点不好。

楼主:
但是刚开始它们都能吸合,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传动之星变频器运行后1分钟限流电阻起热???
11

网友B:
继电器是用来短接限流电阻的.继电器开断后,运行电流流过限流电阻,当然会发热的.
检查继电器控制电路,是电路本身不良还是CPU输出信号不对?
继电器控制电路,是开关电源起振后,直接由24V供电的,还是由CPU信号控制的?
检查24V供电,是否有偏低现象,引起继电器吸合不牢?

网友A:
CPU输出信号不对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要是CPU输出不对的话,它这个产品基本不用卖了,我估计主要还是器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