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急,PLC与变频器

楼主(2010-01-08):
我用的是CPU224XP,带有两个模拟量输入和一个输出 ,现我采集的PT100的温度信号,温度显示正常。从我模拟量输出信号给变频器后的,电机是动了。但我采集的温度就是变负值了,不是怎么回事。那位能说说吗。谢谢了。急急~~~~~~

网友A:
热电偶(感温探头)不就两根线吗,应该是热电偶(感温探头)两根信号线接反了。对调一下应该就OK。试试看

网友A: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干扰现象吧。你的PLC及其它扩展模块可能没接接地线,将其全部接地后在看看,或者注意一下房干扰措施。

网友A:
慢慢来;不用急;干扰这一块挺麻烦的。

网友B:
测量一下两根线的电压,感应探头连线,如没问题,换一个变送器试一下。

网友C:
你是不是规定采集的数据是双性的啊?

网友D:
可能是干扰;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F:
可能接地没弄好吧!

网友G:
把变频器停了试试,如果温度正常 ,就是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