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大家好,现在我用光电开关探测产品计数,光电开关信号线直接接到PLC输入端,由于产品流动很快,plc普通计数器计数反映不过来,出现少计数现象,求助大家,用什么方法能让PLC计数准确,不知道用高速计数行不行?怎么用?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普通的反应不过来,那么就用高速的,高速的反应不过来,换更高档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反应不过来,那么就用高速的,高速的反应不过来,换更高档的品牌。

Regards
编程时是不是把普通计数器改为高速计数器(三菱FX1S C235~C55)就可以了?我看手册中说受扫描周期的影响,我不理解,请帮忙解释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S1X。
因为当自学,手册看不明白

试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光电开关反应不过来呀
你说用高档的,是什么品牌?
工装,设备都做好了,就是不能用,急死了。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

网友B:
OMRON 的670、671、672等开关。要不然就是你买到h假货PLC的。高速计数如果都反应不过来,我想应该是这回事了。

网友C:
估计是光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光电开关的问题
如果产品流动速度慢一点,一秒之内能探测4个流动的产品,如果在0.5秒之内探测四个PLC就不能够计数了,请帮我看看,是不是程序错误。谢谢了。

我在监视模式下发现C235没有计数,请问为什么呀,是编程错误吗?我用普通计数器c10是可以计数的。能说一下高速计数器怎样使用吗?手册看不明白

网友D:
PLC的高速计数器应该是可以的,估计是光电开关反应不过来。

网友E(2010-02-16):
绝对是光电响应的问题,
我试过,光电开通,没有时间关断,PLC记不了数

网友F:
要注意的是,用光电开关检测,产品不能重叠,否则当一个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