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我的富士plc编写了一个点动程序,保存后产生了tag、dta、fxl三个文件,下载时找不到参数选择文件,梯形图、数据文件都能找到,下载后,软件监视动作正常,硬件无输出,是怎么回事?请看附件

网友A:
看到页面右下角那个Data1了吗?你设置了吗?

我已经多次说过,无输出是硬件问题,和DTA文件无关。

这样的问题反复多次提问有什么意义?Flex PC Programmer已经将近10年没有更新了……也已经没有作用了。

SPB不工作在SX模式绝对是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页面右下角那个Data1了吗?你设置了吗?

我已经多次说过,无输出是硬件问题,和DTA文件无关。

这样的问题反复多次提问有什么意义?Flex PC Programmer已经将近10年没有更新了……也已经没有作用了。

如果plc  下载不当会造成内存损坏,那么这种产品就有严重的缺陷!我学习过多种plc: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施耐德等机型,没有那一种机型因为下载不当会损坏硬件。我始终认为可能是软件操作步骤不对引起的文件缺失造成硬件不输出,另外问一下,页面右下角那个Data1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您在歪曲我的回帖中的意思!

我的回帖中从来没有说明过,下载不当会造成内存的损坏!

您是用改写EEPROM,请注意,任何PLC的都会存在系统的ROM区域,当您选择8K的EEPROM区的格式化操作,而您的PLC只有4K,那么将改写PLC已经存在的ROM区域,从而导致系统文档丢失,PLC损坏!!!!

虽然您学习过多种品牌的PLC,但是您仍然无法理解系统ROM的重要性,您应该知道,施耐德在刷新系统的ROM区断电是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