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对永宏的NC定位(FUN140\FUN141)指令比较了解;
对永宏通讯:永宏协议通讯、自由口通讯、MODBUS通讯及单机MODBUS通讯诊断等比较熟悉;
利用永宏协议,用VB编写过上位机控制界面;
用VB利用永宏OPC编写过上位监控界面。
--------------------------------------------------------------------------------------------------------------------------
您有可能是初学者,也可能是技术超群的老工控,
如果愿意,可以把您的问题留下,大家一起帮忙解决
如果愿意,可以把您的独特心得拿出来共享,让大家一起学习!

==========================================

网友A:
你好,请问什么是上位机程序啊?
我是初学者,我知道VB是做什么用的,但上位机程序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跟三菱的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什么是上位机程序啊?
我是初学者,我知道VB是做什么用的,但上位机程序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跟三菱的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差不多。
在通讯里面,一般有主站和从站的划分。主站依据需要对各个仆站进行存取控制,这个过程也叫查询;从站回应来自主站的存取操作,这个过程也叫响应。在这个系统中,主站相对于从站来说,就是上位机,从站为下位机。如果主站的数据最后还要上传至工控机,那么此时工控机相对于主站来说为上位机,主站为下位机。

楼主:
FUN147指令平时比较少用,忘了该指令中对“伺服行程设定值”的限制要求,故特意整理出来,以增加记忆。
=============================================

楼主:
MA机型4轴0.1ms高速定时器示例程序!
MA机型4轴0.1ms高速定时器示例程序。
软体要求:
           Winproladder 最低版本 V2.43
                 OS 最低版本 V4.61

网友B:
请教永宏PLC接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编码器型号是E6CP-AG5C 256P/R 2M(格雷码输出)当旋转编码器旋转1周我要取0-360读角度,那位大侠告诉我程序咋写

楼主:
绝对值编器我还没用过,刚特意从网上查找资料充电了下。
依照的我的理解讲讲绝对值编码器的用法:
1.总的来说,有3种信号读值方式:
                             1)并行方式;
                             2)通讯方式(同步串行、异步串行);
                             3)模拟量方式。

2.查了E6CP-AG5C 的资料,介绍分辨率为8位数,格雷码表示,所以这里应该是用并行方式来读取码值了。也就是把这个编码器的8根信号线(高、低电平)同时接到PLC的输入点,如X0~X7(为一个字的低字节),再用永宏的 G—>B 指令,把格雷码转化成二进制,这样就可以读到当前码值了。

3.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理解,具体需要动手实践。

恳请有使用过的朋友出来讲解讲解。

楼主:
永宏PLC经由自由通讯控制海利普C+系列变频
程序详细讲述了永宏PLC通过自由通讯方式对海利普C+系列变频的启停控制、频率设定控制。

楼主:
高速脉冲输出测试

楼主:
永宏自由通讯实现MODBUS_RTU

网友C:
楼主您好 能不能发个永宏PLC用编码器做闭环位置控制程序参考下?谢谢

楼主:
带编码器的闭环控制,一般就是高速计数器计算所需要的脉冲个数
然后采用高速中断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
多谢!
手头有一份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
由于文件比较大
由无法分割上传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此留下邮箱。

网友B:
请把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发到343133702@qq.com;谢谢

楼主:
某贴标设备程序
按网友提供的动作编写的贴标程序示例。

楼主(2010-02-08):
永宏高速联机程序编写的注意事项

网友D(2010-06-26):
395639530
万分感谢!~!~

网友E(2010-07-26):
请把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发一份到790854136@qq.com谢谢
我正在用永宏的  太需要了

网友F:
我正在用永宏的。 刚学太需要了!我也要一份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
邮箱:394487891@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永宏的。 刚学太需要了!我也要一份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
邮箱:394487891@qq.com       谢谢!
已发,请查收。

网友G(2012-04-11):
我也用永宏的。 刚学151指令,不知道怎么使用!也需要一份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
邮箱:whlk20022002@yahoo.com.cn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永宏的。 刚学151指令,不知道怎么使用!也需要一份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
邮箱:whlk20022002@yahoo.com.cn 谢谢!
151什么通讯?永宏、MODBUS、自由口通讯?

网友G:
回复25楼:
永宏PLC的151P.CLINK指令,看了手册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现在是想用永宏PLCFBS-32MAT读取我司一个激光测径仪的数据,弄了还好长一段时间,还没结果。你有QQ或其他联系方式吗,线下联系,以便将实际情况讲的更清楚些。谢谢!

网友H:
请教永宏PLC如何读取电子称的数据

网友I(2012-05-18):
编码器了,只是当做高速计数的输入点。让PLC高速计数就行了,做一个运算,如果一圈是1000个(举例)脉冲,如果现在的高速计数是250,那说明是,90°了。

网友J(2012-06-19):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K(2012-10-25):
谢谢楼主,请问141表格中的:初始速度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我的电机起动时调了好久都不理想。请指教

网友L(2014-08-09):
我也需要一份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
邮箱:qinxkui@163.com 谢谢!

网友M(2015-02-06):
请给我一份,谢谢  wangkun19910520@126.com

网友N(2015-05-06):
麻烦您!把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发一份到1229779368@qq.com谢谢!!

网友O:
我也需要一份,346970410@qq.com

网友P:
麻烦您!把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发一份到xdqca.86@163.com谢谢!!

网友Q(2020-05-26):
请把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发到 17364223772@163.com ,谢谢版主了!

网友R(2022-05-10):
你好,请问什么是上位机程序啊?

网友S(2023-03-07):
请把永宏PLC应用案例手册发到13628040@qq.com;谢谢

网友T(2023-05-09):
回复 网友S:
我需要一份 永宏的选型手册,硬件手册,软件手册,编程手册和关于顺序控制的案例,谢谢   邮箱1922838098@qq.com

网友U(2023-06-23):
回复 网友T:
https://www.fatek.com/zh-tw

网站上面  可以下载

网友V(2023-11-10):
跟海利普变频器通讯没看到了,真希望看到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