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除尘故障

楼主(2010-01-08):
我公司有一台530D碱炉使用的是龙净环保的静电除尘
重今年下半年开使除尘效果不好!有少量的烟冒出!
但除尘器设备都运行比较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忙!

网友A:
受气体温、温度等的操作条件影响较大,同是一种粉尘如在不同温度、湿度下操作,所得的效果不同,有的粉尘在某一个温度、湿度下使用效果很好,而在另一个温度、湿度下由于粉尘电阻的变化几乎不能使用电除尘器了

网友B:
是不是二次电压不高呢。

网友C:
观察电流和输出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D:
温度  极板  芒刺线  极板间距  升压点电压   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