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各位PLC编程高手:
       大家在使用到PLC里面的子程序编程时,有没有碰到一些PLC中子程式使用限制呢,我用的三菱FX系列PLC,记得有一次在编写控制两个伺服电机的定点运动时,一个伺服运动控制语句放置在主程式中,另外的一个伺服的控制运动放置在我的一个子程式中(供主程式中的语句调用),但是当主程式在调用子程式时,子程式中控制的伺服电机不运动,但是将子程式中的伺服控制程式放置到主程序中就OK了,这也算是子程式中的一个局限吧!以上共大家交流分享与讨论!

网友A:
是不是和堆栈用关吧,堆栈的层数有限制

楼主:
我在PLC中使用子程式的时候不怎么使用堆栈,我的子程式里面的参数与主程序的变量参数也不一样,应该不怎么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