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简单的梯形图,由于贴图不方便,转化为STL格式,当M 1.1 和M 1.2,M 1.0都为1时,M 1.3,M 1.4有不为1时,Q  3.0 有时候会不停地闪动,变量表检测能看到,继电器也得电

但是当M 1.3,M 1.4,M 1.0都为1时,M 1.1 和M 1.2有不为1时,就不会出现Q点闪的现象,非常明显,很是糊涂,不知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知道原因是什么,以及解决的办法,谢谢!!!!!

Q 3.0 绝对没有重复赋值,只要去掉一个分支就不会有闪的情况发生。

注:使用的西门子的S-300 PLC

A   M 1.0
A(
A   M 1.1
A   M 1.2
O
A   M 1.3
A   M 1.4
)
= Q 3.0

网友A:
1,是否有多余程序影响到M点
2,检查自动时钟脉冲是否设定到这些位了

网友B:
估计是有重复的地址了,你换个地址试试吧。不行清空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