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与近接区别

楼主(2010-01-08):
  前辈.   请教一下问题:   光电和近接在工作要求中有什么区别,  另外NPN型和PNP型的光电又有什么区别呢~!

 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说的简单点

谢谢  谢谢 ~!

网友A:
一个是光,一个是电磁`!
学一下PN结的原理结构吧~!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光电的需要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的组,而接近的只要是有金属物接触到一定范围就会动作.关于NPN与PNP,只是输出电压的正负不同而已,会影响到你的电路设计.

网友A:
光电有漫返的,有对射的。还有带返光镜的。不仅就是成对的,一发一收~!

网友C:
光电容易受尘埃干扰,接近开关可以避免

网友D:
接近开关,距离太近,光电容易受尘埃干扰,要选 适合你的工况的。

网友E:
光电的价格较贵,接近开关低些,两都应用有些不同,接近开关主要定位,光电开关大多检测信号或安全的用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