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平板电脑与CQM1的通讯电缆和连接方法,,电脑是研华的,通讯电缆和编程电缆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RS232口,那么电缆是一样的;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电缆两头都是用的232接口,就是说PLC是232,平板电脑也是232,有卖这样的电缆吗

网友B:
有很多
自己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