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请问WinCC flexible 2008的安装方法,CD_1、CD_2、CD_3三个压缩包的。

网友A:
刻录在CD中,然后放入CD1,执行Setup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您放入哪张CD的。

如果使用虚拟光驱,步骤与上面相同,就是要使用者区分弹出镜像与退出的区别而已。

网友B:
看来,还是刻成光盘安装比较可靠。

网友C:
还得有许可,否则也运行不了。

楼主(2010-04-19):
必须要刻录才能安装吗,怎么安装不了啊 ,是否要授权,听有的人说不要授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