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各位请问:
     如何把PLC里的记数器所记的数量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楼主:
三菱的FX1S的PLC

网友A:
7段译码指令。

您需要阅读您的编程手册~这样自己的动手过程可以加深对指令的理解。

网友B:
有一种显示器,也就是LED的屏,在程序里做一个小程序。就可以有两点输出来显示数字。二位的,三位的,都可以,可以有小数点。我记得好像辽宁锦州的一公司产的。。。

楼主:
能否提供详细的资料?或者网址?
非常感谢!

网友C:
上三菱官方网站上去下载FX的编程手册www.meas.cn

楼主:
手册上的51-60页都没有说明怎么显示在数码管上啊?
请明示!谢谢!

网友D:
应该是两年前吧,我仔细的看过资料,书上用SEGL 指令的例子是无法做成的,原因是要在外面加一个IC,用来转成BCD码的。如果真的要显示买个文本显示器吧!300--400块。

网友E:
用个文本显示屏才几百块呀!用个文本显示屏就很简单了!

楼主:
文本显示屏是怎么用的。
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文本配有软件,在软件上做好要显示、修改、控制ON/0FF然后传到文本里,然后将文本和PLC连接起来,文本就可以显示、根据程序可以修改控制PLC内部和输出点。很简单的,细节问题你可以问文本的厂商技术支持。我用过信捷的、深圳三凌(国产)、深圳步科都差不多。
给你信捷的网址http://www.xinje.com 步科 http://www.stepmachine.com/上面有电话,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不好意思这两天没有上网回复有点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可以用文本或触摸屏;;
也可以用楼上所说的7段译码指令;
也可用单片机通过PLC的编程口或扩展通讯板来显示PLC内部DCTMXY等软元件

网友D:
实在不明白联系我吧!

网友G:
呵呵;用PLC要浪费不少的输出点;还是用文本方便;

楼主:
还是触摸屏算了。
像240*360这么大一个触摸屏,最便宜的要多少钱一个?国产也不错吧。

网友G:
呵呵;
文本与屏的价格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也是啊!
公司里有几个现成的松下GT01的触摸屏,却找不到它的画面制作软件。真是悲哀!
我又想了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多买几个记数器算了,用OMRON H7EC-BLM

网友H(2010-07-17):
看过有关用数码管可以显示相关资料,可惜记不清楚了。

网友G:
呵呵;用数码管那可相当的浪费PLC的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