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本公司使用的是E+H公司的雷达液位计,型号FMR231
现在有三个罐子液位波动很厉害,其中有一个是不锈钢的罐子,另外两个是玻璃钢的罐子
1、经检查后发现不锈钢罐子上的雷达液位计因为法兰下的直管段太长,可能影响到测量,割掉10CM左右,效果还可以,但是现在经常出现E641报警,咨询E+H技术员说是空罐标定不正确,由于目前无法做空罐标定,所以无法确定
2、玻璃钢罐子上的雷达液位计,其中一个法兰下直管段也比较长,另外一个还行,但是波动很大,无法解决,不知是不是罐外的管道影响到测量结果,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以上情况供参考。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处理的方法,请告知,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帅锅说的对哦,建议找意甲诶其派人现场指导。

网友B:
实在不行就退货

楼主:
没办法,已经过了保质期,而且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有付清,所以难办啊,只能请教高手。最难过的还是我们这些维修人员,下面压着,厂家不理,正是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