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器件

楼主(2010-01-08):
红圈部分是变频输出端上的,不知有何作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_^,有道理。电流互感器。我可是着实猜了,但没猜出来。

楼主:
我仔细研究一下,是霍尔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研究一下,是霍尔元件
电流传感器就是霍尔原理制作的隔离的电流检测元件。

网友C:
电流检测元件,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研究一下,是霍尔元件
电流传感器就是霍尔原理制作的隔离的电流检测元件。
学习了

网友E: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