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恳请各位做仪表维护朋友的都来说说自己厂里锅炉上的电接点水位计在的实际使用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问题,是否用的很好?
电极一般多久更换一次?
更换的原因是否都是由于结垢、腐蚀造成的绝缘电阻下降导致的?
我所了解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电极容易结垢、挂水,不知道是否所有现场都是这些原因?

网友A:
很好用,我们这里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B:
在锅炉上用电接点测量汽包水位应该算是成熟技术了。电极的使用寿命与电极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如电极的材质(是氧化铝瓷管还是超高纯陶瓷)、电极的工作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垫片材料(是紫铜垫还是铝垫)、生产厂(是正规厂还是山寨厂)、锅炉的水质都会影响电极的使用寿命。电极常见问题就是结垢、腐蚀、泄漏、绝缘电阻下降。用得好的可以2年左右更换一次。

网友C:
电接点水位计比较好用,如果有钱可以用进口的十年免维护,

楼主:
那玩意太贵了吧,不知道一套多少钱哦。

网友D(2010-02-24):
电接点水位计还是比较可靠的,只要把电极的质量选好了,还有就是要常常清洗,只要停炉后就可以清洗。维护保养搞好了,就用国产的质量稳定的也可以几年才换的。不过现在国产的有很多是私人小厂生产的那个质量得不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