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

楼主(2010-01-08):
大家好,我现在学习着WINCC6.0 SP3来做一个组态一个项目。是需要和外设西门子PLC 200系列通讯的。我现在有问题如下:
一、例如:我创建了一个过程变量 “电机运转”,给该变量分配相应的地址是Q0.0。我想请问在组态动作的时候,如何使过程变量与“C动作”的脚本程序关联起来?
二、在一个WINCC项目中,能否与两台西门子PLC进行通讯?两台西门子的PLC的I/O口有重复,如:在PLC1中使用输出口Q0.0,在PLC2中也使用输出口Q0.0。

(水平有限,不知我有没有表述清楚,期盼高手能够解答)

网友A:
一,Wincc的C脚本有一大堆Get函数用于获取外部变量,又有一大堆Set……函数用于设置外部变量的值的函数。
二,变量管理器中设定通道时可以设定多个通道,从而对应不同的PLC 。

网友B:
1、你在制作画面的时候,对于一个控件比如按钮,可以在里面直接找道你定义好的变量。
2、不同的逻辑连接对应不同的控制器,2个plc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