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9):
我们有个变电站改造,保护由普通继电器改为微机综保,只是把原来的定值输到微机综保里,这样做合适吗?我知道微机综保有些值的计算和整定与普通继电器得不同,请哪位明白之士指点一下。

网友A:
把原来的定值换一下就能,不用改

网友B: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啊!只是有些保护定值要跟据你所选用的微机保护而定!你们电站是用的什么保护器啊!

网友B:
还有就是先把你原来的二次定值换成一次,再根据你的保护器跟CT再转换成二次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先把你原来的二次定值换成一次,再根据你的保护器跟CT再转换成二次值就可以了!

用的是南自综保,CT不变,保护值有什么变化吗?我知道综保很多值的设定与普通继电器不同,比如变压器保护还有拐点电流等等

网友B:
我们电站也是用的南自的保护器,他们公司保护器的性能还可以我们用了四年了!一般的速断,过流跟以前都是一样的!就是电动机保护跟差动有点区别!他们说明书上都写了怎么计算,还有他装置里的CT跟PT值一定要设好了!

网友C:
根据综保的设计要求和CT变比进行整定,没什么特殊的,按照负荷不同选用不同的综保。

网友B:
你们公司都没有重新下定值吗?还有所有的装置一定要从就校验!你们那有后台吗?我对南自的保护器非常熟练,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B:
如果没有投运一定要记得校验

楼主:
没有后台,校验了,就是不知道新的综保保护值和旧的继电器保护值有哪些区别?

网友B:
一般的保没多大的区别,只有小部分就比喻你说变压的差动电动机的起动热保护!以前的继保装置都有反回系数

网友D: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放心用吧 我单位用的ABB的综保 感觉都是一样的

楼主:
也就是说以前的定值多数都能用,只是需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是的啊!都没什么问题的!放心用吧!我今天遇到一个百思不能其解的问题全厂失压后居然所有低电压保护都没跳,到后面调试的时候一切都正常

网友E:
我们厂也是用的南自的,但有个后台,其中的一项没有电压、电流、有功、无功和功率因数。请各位指教,怎么能调一下呀,我感觉是信号没有传到后台,有说明书也行,真心请教
还有,我们有个车间用的是清华紫光的,如果有的话,也希望各位师傅提供以下,谢谢!

楼主:
确实有些情况是调试的时候能跳,事故的情况下不能跳。

网友B:
那摇信,摇控有没有啊!你看下后台跟装置的IP地址对不对!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现在可以了吗!!要帮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了吗!!要帮忙吗

你这方面有专长吗?有机会会向你请教的

网友B:
还行我搞了几年的综保了,我们公司所有高压、继保调试都由我责任完成!我们公司也有各种各样微机保护装置。以后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