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1-09):
请问高手,我用西门子PLC S7-200的传输指令,传输数据为256是正确的,出现的问题如下:
             1,但写300数据的时候提示写法不正确,
             2,但输出地址为VB100,VB200是对的
             3,我用同样的方法写入2个数据,输出地址为VB100,VB200,把VB100,VB200进行加法运算时,却提示写法不正    确, VB100,VB200地址下方出现 红色波浪线
             4,传输指令的输入端,直接写数值还是转换成2,10进制数写入。

         请高手尽快恢复,谢谢                                     我的邮箱是:757177086@qq.COM

网友A:
对于1,2问题:VB——Byte字节为8位,其最大值为256,装300,自然出错,使用MOVW,移入VW中就OK了。

对于3,4,请查看编程手册中指令的用法。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B:
数据类型为:
字节:B#16#十六进制数
字:W#16#十六进制数

网友C:
数据类型你好好再看一下

网友D:
同感,论坛上诸位同志都很好学,但要多看手册,多看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