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lc对电脑配置有啥要求?

楼主(2010-01-09):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LC对电脑有啥要求?
如果是PLC编程软件对电脑的要求,那么请参阅厂家的编程软件的readme文档中对软件的要求,厂家太多,无法列举,但是有一点肯定,你配置高总不会错的。
PLC对电脑有啥要求~~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哦。

网友B:
现在的大多数电脑都能应付PLC编程

网友C:
呵呵;如果你用FX1S/FX1N这样的型号,486的电脑上运行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搞笑;

网友D:
我想你应该更注意有没有串口这类对于plc下载调试问题的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你应该更注意有没有串口这类对于plc下载调试问题的考虑。
不太重要,而且现在的本本几乎找不到串口。

网友F:
常用的几种PLC的编程软件对电脑要求并不高。

网友G:
并不是操作系统的版本越高越好,一般的电脑都能支持PLC编程软件。

网友H:
plc对电脑配置要求不高,一般的电脑都行

网友I:
如果是现在买的新电脑,都可以用了

网友J:
但是西门子STEP7的编程软件(s7300或400编程时)要求较高,大家可以查查安装要求。

网友K:
这个问题基本不用考虑了,PLC软件大多数要求低的,AB和siemens的要些的,如果是上位软件要求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