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0-01-09):
三菱PLC程序变好后
想用文本显示器来修改里面的参数,要怎么做
怎么连接文本显示器,及安装软件
先谢谢了

网友A:
先选定文本,不同厂家的文本有不同的软件,编程方式也不完全一样

网友B:
选定文本显示器后,一般在文本显示器的选项里就能有三菱PLC,直接选择就可以与你的PLC通讯了,是在不行可以用自由口通讯

网友C:
。把要调整参数写到PLC寄存器当中。在文本软件中选择相对的PLC型号,文本中的寄存器同PLC中的对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