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9):
小弟刚学PLC,请问基于PLC采集速率可变的模拟量采集系统
是怎样实现的,采用哪种PLC比较好,OMRON还是西门子
两种PLC在实现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模拟量范围是多少呢,具体什么信号呢
常用的几种PLC都是能处理模拟量的

网友B:
呵呵;现在大多小型PLC都可以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C:
都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现在大多小型PLC都可以加模拟量模块;
三菱,台达,AB,施耐德的也行的。

楼主:
基于PLC采集速率可变的模拟量采集系统
没有模拟量范围限制,信号类型是温度测量

网友E:
感觉还是西门子的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