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9):
两个 s7-200怎么通讯呀,需要加什么模块,他们之间是怎么进行数据的交流的,可不可以直接读取数据。指点下,小弟对这个不熟。

网友A:
做试验的话用两个9针头,3对3,8对8焊好后把两台PLC连起来,用软件自带通讯指令向导生成程序,多试几次就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