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1-09):
我是水泥厂的电工   使用的大型的饶线式异步电动机使用的是10KV的高压电启动的方式是液压变阻启动 液压变阻启动的原理图和静止步静器原理

网友A:
你想问什么啊?

楼主:
我问的 是 液压变阻启动的原理图
静止步静器原理

楼主:
我 刚刚接触到请老师傅们请教~~~~

网友B:
应该是液体电阻柜和进相机,图纸我有,不会传送。

网友A:
我只知道夜阻柜的原理,这个设备原理简单,就是利用液体来改变电阻来启动的。很实用的我们这就用的了,效果不错。